HP V3000自动加电

楼主(2010-10-21):
机器拿来后插上电源就自动加电,电流到0.6左右就不动了,拔掉内存也一样,我反复测试发现自动加电后按开关把机器关掉再开机器能亮,最开始怀疑是bios电池没电,换了一块现象还是一样,无奈,拆吧。说实话,我现在懒得拆机器,除非是新款。拆开后有插上电源试了下,故障一样,电流到0.6左右就不动了,摸了下cpu和北桥,一点温度都没有,也没管它,大概看了下板子,发现风扇部位有进水的痕迹,问客户说是很长时间没用,在拿出来就这现象了,心想可能是南桥受潮了,既然还能开机肯定没大毛病,我这里没有烤箱,就用bga代替吧,把板子放机器上,温度设成100,先烤半个小时再说,然后我上论坛看了下,也有人遇到同样故障,但最后是做北桥好的。回头看了眼机器上的主板,好家伙,南桥上边都湿了,这得多少潮气啊?半个小时过去了,拿下板子插电源,第一次自动上电,正常现象,关了再插,OK 没问题了,一切正常。
我论坛里做北桥的那哥们的机器和我这应该一样,而他是在做北桥的同时顺便把南桥烤了

网友:
和主板一样,南桥都易潮

网友:
很少遇到,南桥,应该是,电流上到0。6,最早应该是没跳变吧

网友:
HP的机器是一接电源就自动开机的呀

网友:
好多客户是故意隐瞒真相的。如果客户说进水了怕你漫天要价。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客户拉出去砍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受潮的机器,DELL的,电流到0.8左右就不动了 我开始还以为是内存不过呢,后来突然发现机器有点潮,也不管,先烤了几十分钟,然后我准备再上电试  结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