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台式主板死机问题

楼主(2010-10-21):
ASUS P5QL 台式主板 经常死机问题 请高手指教
主板

网友:
系统、内存、硬盘、散热把这些依次排除一下

网友:
排除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现在头大啊。他们说是BIOS问题,问题是机器都用了两年的才有这个问题的。BIOS应该是没有问题的,CPU是E7200的。U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和BIOS应该没有关系 你看CPU旁边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电容底部也不要放过 一般导致这种故障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死机先处理好散热吧,别的问题应该是桥空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