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 不上电

楼主(2010-10-21):
请问哪位高手修过这样的现象吗。请大家多多指教啊。现在就是插上电源按开关没反应。南桥 IO都换了。现象依旧
联想

网友:
有待机没?

网友:
看图纸啊,兄弟...你这样一说我想别人也给你出不了什么主意。。。

网友:
j是啊朋友,你一点故障现象也没有说清楚,起码电流什么的各路电压都没有说。如何帮你分析啊。

网友:
你都换了,那这些开机信号咋没见你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没有到位。。。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原因的

网友(2010-11-24):
这人修板无敌了 什么都没检测 就直接换 先把开机的条件考虑进去就再选择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