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10改高压板问题,主板冒烟了

楼主(2010-10-21):
联想昭阳e310改高压板问题,主板冒烟了,是我那里改的不对啊,干改完亮了有半分钟,然后屏幕开始有点闪,马上屏幕就冒烟了,我看是显示屏接口处黑了,还没拆开看呢,可能是那里的问题啊,线接错了也不至冒烟啊

网友:
你是不是直接把供电接到信号了啊

网友:
你接到哪里的呀,是不是那个地方的功率小带不起呀

网友:
我前天改个G430的高压也是冒烟了,也是亮了几分钟,原因是错把5V通用高压条当成是19V的,后来把主板搞烧了,拆机发现烧了EC和二级体,换后都正常。

网友:
直接把IO换了
在查查保险

网友:
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屏线不够长,我直接飞线到高压板上,我这一个搞维修的说,不能直接把线接到屏线上,屏线是特殊的线,直接接上会短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高压板是9v-12v通用的,电源线和地线肯定对,开关线和控制线说不准,有可能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