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声音不正常,

楼主(2010-10-21):
现象进系统声音正常,放着放着电影声音就开始卡,该换了都换了。可是现象还是一样,请问大家来讨论一下  看看有没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该换了都换了。"是换了什么东西?声卡?

网友:
  楼主 你换了什么东西啊 功放芯片有换过吗

网友:
系统声音正常,看电影的时候不正常,应该是软件问题比较多,建议不要安装声卡驱动,到官网下载配对的驱动!

网友:
上面两位正解,要到官网上去下驱动。

网友:
驱动重装。。。

网友:
看看官网里的提示主板BIOS更新是否修补BUG

网友:
ASUS声卡不装官方驱动声音沙哑,卡,  AUSU用户的说

网友:
先去官网下原装驱动试试,我还遇到过无线网卡也会造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