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三星19寸显示器

楼主(2010-10-21):
液晶三星19寸显示器一闪就黑了。救助中,没发现电容鼓包的

网友:
先检查按键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一般高包线圈坏了。通病。

网友:
高压跟灯管。

网友:
今天换一两棵电容修好了一台

网友:
一闪而过的维修思路是按键漏电、高压板保护,灯管老化、电源板供电不足一个个的排除。

网友:
代换下灯管。否则就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
按键,灯管,高压都会引起

网友:
电容坏不一定就鼓包,有的没鼓也会漏电,而电容坏会造成一闪就黑屏的现象

网友:
这个一般 是高压,和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