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这种情况容易修复吗?

楼主(2010-10-21):
朋友
BenQ
DC
E800
相机,充电器不在手边,用
手机
充电器给相机充电。然后再开开不开机了
,灯都不亮,没反应。插可调稳压电源
5v
,插上一瞬间摆了下(指针的)。大约幅度
0.3A,
然后再按没电流反应,按五六下又再摆了一下。电压稍微调大了点白屏。打开一看都是芝麻管,师傅们,看这是啥问题,怎样修复。
手机

网友:
不好说,插错充电器引起什么故障,那里的故障,不好确定,有可能保险,有可能稳压管,

网友:
不能随便用充电器啊。要用也得找个参数、极性一样的。

网友:
手机充电器的定义不一样,很可能+B接到相机的数据线接口上,把主板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