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机器求救

楼主(2010-10-21):
NEC E660机器求救 有个这样的机子。经常烧19V电容。我头都大了。大家给建议。
建议

网友:
我修过这个,把电容换变了还是这样,后来不修了,换了主板还是这问题。建议加大电容的容量,增多电容

网友:
是滤波电容吗,有可能后面的负载太重了,

网友:
是滤波电容吗,你把它换成容量和耐压值稍大一点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