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2加电不电,

楼主(2010-10-21):
插测试卡不跑码,CPU没温度,没电压,查过内存电压,正常,CPU供电MOS管D极有12V,GS无电压,供电芯片是ISL6312CRZ的 ,附上图,查供电VCC有5V,PVCC也有12V,测VID1-7,VID1-6阻值是正常的,电压是1。28V,VID7没电压,拆下CPU测阻值正常的,跑VID7的线跑经过一个排阻189,断开189,还是无果, 想请问高手们对于这 个还有什么工作条件呀,
另外如果有图纸的话求一份图纸,联想G31T-LM2 ???

网友:
在网上在下一份图纸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正常,还要查桥供电,总线供电有没有正常了,还有现在的新板基本上都要上U之后才会有电压的,因为假负载不支持。

   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有:EN   BOOT

网友:
回复 涵山 的帖子谢谢,,已解决,是CPU本体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