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常亮是怎么原因,求助!!!

楼主(2010-10-21):
我今天碰到一台神州的显示器,是12v供电的。拿过来电源指示灯点常亮,我量了12V,5v,3.3v都正常哦!开关上也有3.3v。我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我现在没有思路了,请教各位高手指点思路。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电源灯常亮 屏幕不显示吗?
先用通用板一套 点一下它的屏 亮的话
试着刷下解码板mcu数据试试

网友:
高压部分吧..灯管有没有亮起来

网友:
电源指示灯是MCU控制的刷MC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