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68,跑C3

楼主(2010-10-21):
七彩虹N68,跑C3
放电, 刷BIOS 加焊单桥。。 供电,时钟,复位OK。
刷BIOS

网友:
你是说已经搞定了吗,都看不懂

网友:
没搞定,找不到哪里问题,总线打过了。

网友:
一般来说刷BIOS都要好

网友:
仔细检查嘛

网友:
C3 是外设的问题拆串口换IO

网友:
内存打值!!

网友:
查下内存的基准电压,会影响跑C3

网友:
检查一下北桥的各路参考电压。比如内存的工作电压的参考电压,CPU的VCORE的参考电压

网友:
好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1. 是北桥参考电压不对 2 内存工作条件不具备3 io工作不正常

网友:
无聊林
的帖子
换CPU试,再就是查内存的参考电压,总线电压,SPD电压有没有都正常了,正常了就打值

网友:
CPU的可能性也不小,C6C7的一块板子就是CPU内部的内存控制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