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摸晶振触发

楼主(2010-10-21):
盈通945主板,故障现象:摸晶振触发,再摸晶振有复位,同时开始跑数;确定晶振已起振;已换过南桥,还是同样故障;再换IO,还是同样故障,求大虾指点

网友:
换晶振啊!还有晶振两脚小电容。

网友:
把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掉,不行就烤南桥

网友:
回复 lmzs   红林维修 :晶振和谐振电容已经换掉了,南桥是重新做的,一定做好的,但故障还是同以前一样,均要摸晶振才能触发,再摸晶振出来复位;同时手中还有一块一样的好板,比较过南桥及IO周边的零件均没少,及对地值也是一样;现在没有思路,不知要查哪里了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南桥的外围电路故障

网友:
晶振 谐振电容 106电阻 如果都换过了 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摸晶振触发
  一般是先换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阻。再就南桥

网友:
回复 引用 涵山 2010-10-21 20:07

以上已全部做过了,还是这样呀,有没有其他思路

网友:
那是晶振不能起振再查一下CMOS电路跟的电容之类的。

网友:
一般是先换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阻,烘烤主板,最后换个南桥,故障基本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南桥都重做了,那就再换个晶振看看。别换上的也是个不良的。

网友:
你焊功到底如何,自已要有数。
晶振和电容要匹配,从同一主板上取下来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