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3NW 会灰屏,滚动网页时下半页会黑一下

楼主(2010-10-21):
如题。屏会慢慢变灰。打开一个网页,时间久后,会从底下开始变灰。但用鼠标滚动网页或切换程序后又变正常。驱动板电压正常,屏线无断路。加焊过MCU和屏线接口。求解。
三星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修了几台都是程序问题但故障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
就是怕刷程序。有其它可能吗?

网友:
估计就是程序问题了,想不刷都不行啊

网友:
能用乐华的烧录器刷飞利浦的程序吗

网友:
现在的烧录器都支持的只是用 的软件不一样而以。

网友:
看看程序吧 三星的MCU是故障高发 屏倒是不怎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