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10-21):
该三星显示器无信号输入时 显示正常 一旦输入信号 整机马上保护 根据维修经验 这种问题应该是 输入信号处有保护电路动作 后查vga输入电路 一颗二极管对地短路 断开 一切正常 修机成功

网友:
楼主很强悍啊!!支持哦!

网友:
简单,明了,直接!学习了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台,但不会修,直接换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这种问题还有就是VGA信号线出现短路也会这样故障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遇到过这种故障现象 但不是那里德问题

网友:
楼主的修机思路真的很强大!

网友:
楼主的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请问这二极管是接VGA的哪个脚的呢?

网友:
二极管 我到没有注意是接的什么脚  应该是h v 同步的保护而接管

网友:
厉害,思路简单明了,不错,学习了!

网友:
怎么都不讲祥细点

网友:
三星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的是MCU程序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碰到的怎么也查不出原因,只能换驱动板,现在有了你的提示,以后要注意注意了!

网友:
驱动板出故障除了会测下供电外,别的什么都修不出来,郁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有遇过这种问题,是BENQ的也是有无信号显示,插VGA就黑的

网友:
遇到过这种故障现象 但没修好谢谢

网友:
楼主    那个二极管干什么用的   它好的时候  具体数值能说下吗  最好上个图片    说明下是三星什么机型 行不  要不我们不知道那个型号的爱坏这个地方
  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运气不错。为什么不换两个二极管呢。用5。1V的稳压管就可以。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我也只修过小问题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