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待机0.31 手摸南桥烫,换了SB还一样。求指点!

楼主(2010-10-21):
今天接到台IBM X31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我拿过来测,是大短路问题,主板待机0.25 .于是拆机检测,手摸南桥发烫。MIX1845周围有腐蚀。好像受过潮。量主板USB口,阻值正常。南桥背面电容有个阻值78 一个小电阻是通的,拆了量还是通。怀疑是南桥问题,拆了换SB 凉了再测,还是大短路,0.28。还发烫,什么情况能造成南桥短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人有思路吗,谢谢了。

网友:
南桥发烫看看1.5v的待机出来没,没这个南桥就会很烫

网友:
发烫一般是短路或是缺电压,或是有电压偏高偏低

网友:
1.8V出来了没有   你可以看哈   但是这个机器1.8没有出来应该待机没有这么大

网友:
电流发 烧哈  就晓得了撒
  用表好慢哦

网友:
恩 烧鸡大法 烧好了分享下···

网友:
怀疑南桥没做好或者是缺电压 可以烧鸡看一下

网友:
查下1.5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IBM的待机条件满足没?3.3 5  1.8  1.5  1.2   缺一不可1.5出不来要烧sb的

网友:
先不急着干它吧! 待机电压都正常没啊

网友:
有可能还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