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奇怪问题

楼主(2010-10-21):
来时能正常开机,也可以长时间使用,关机再开机电流上到o。98左右上不去啦。不知道该怎么入手啦。有没有人碰见过啊,指点一二

网友:
显卡问题老毛病

网友:
多半是显卡

网友:
硬盘下面有一电阻坏了,会出来这样的问题,我换过显卡试过的

网友:
用可能哦  做显卡的时候  要去硬盘下面的贴纸

网友:
先换CPU,再做显卡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0.98的电流。应该跑到显卡了。换个显卡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