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次烧SB520的疑惑

楼主(2010-10-21):
显示器型号是L195WD,故障现象是接通电源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开壳后发现14V的肖特基二极管SB520击穿,更换后正常使用了几天,再次出现同一故障。再次更换SB520后,我自己使用了一周没发现问题,可是3个月之后又出现同一现象,再次更换。。。第二天又坏掉。。查看连接发现这个14V直接连到一个278R12的稳压管,之后输出是空的。。没有负载。同时这个稳压管的一个脚连到驱动板上,又3.26V的电压,我断开14V到稳压管之间的连线,开机后却仍能正常使用。。迷惑,求解。

补充。现已把那个整流管拆除掉使用了3天了。一点问题也没出。
附一张简图。。。画了好半天。。。

网友:
楼主有没图呀,这个电压是不是电源芯片的持续供电揣的呀?

网友:
不是。是低压端,依次是24V。 14V。 5V      3个输出其中24V是高压板的供电。5V是驱动板的供电。唯独这个14V。。。貌似根本没有用。。我没有画电路图的软件。。说起来也很麻烦。。现在14V已经被我断开了。也能开机正常使用,可是为什么制造时还要保留这块原件呢。。。。

网友:
可能是一个过压保护的稳压管吧,

网友:
不是稳压管,是整流管。它击穿后,引起电源保护。我没有绘图软件,画不出图来。哪位大大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