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两台宏基AL1916W显示器,都是开机显示一下黑屏,把9938第3脚通电阻接地后显示正常,客户拿回网吧使用,一台完全正常,一台几分钟后出现怪现象。
大概四五分钟正常显示,然后下面占三分之二地方出现波浪线。然后模糊,最后白屏,上面三分之一部分完全正常。
请教各位高手应检查哪部分,谢谢
黑屏

网友:
屏坏了
..不用看了

网友:
配块驱动板看看,这样应该是屏的问题居多

网友:
去保护后灯管电流变大发热量就大,上半部 的软件屏线跟屏板电路受热后空焊。

网友:
那不是要修屏了,郁闷了,没那手艺

网友:
像这样去保护还不是太好。只是可以用他来检查故障还是可以的。如把保护去了。那高压的电流会过来。很容易造成期它配件损坏。就像有时灯管偏红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