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10-21):
sl500插上电源电流0.01,按一下开关0.02, 3V,5V都有的,但把COMS电池取掉每次都可以自动通电但是电流到0.35就不动,仔细听有电流声(我每次只要听到有这种声音,心里就害怕完了又比较麻烦了)可能是南桥问题吗?
电池

网友:
查下电压啊

网友:
楼主的SL500是不触发吗,先修好主板不触发吧

网友:
为什么去掉电池可以通电,电压都有的

网友:
有电流声可能是电感虚焊吧。或者电容漏电的电流声

网友:
不通电是南桥坏了,但还是不亮,开机电流前面快一点从0.8就一点一点的涨,涨到1.0多就掉电了,在开还是一样。北桥旁边有一电感20欧,不低把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一台故障的机器,搞哪里都不行,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南桥晶振给换了,没想到好了,楼主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