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A用电源触发掉电!

楼主(2010-10-21):
接机一台,联想天逸80A,故障现像: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可以开机,也不能充电,一触发就掉电,有时会久点掉电,大约十几秒吧,电流上升到1.0A右右,跑码到60了,应该会显了,搞不明白啊!高手指点!(难道是充电电路引起的?)

网友:
这个跟那个东芝的差不多呀

网友:
这个应该是EC吧。

网友:
怕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呀,上次搞了一个两天都没搞好,最后反而用电池也不开机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看现象跟东芝有一款才不多哦   东芝那个好像是电容不良

网友:
sl393比较器的问题吧》这板子我以前遇到过:跟你这故障一样,393比较不稳定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充电隔离管理电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