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的北桥能和852的北桥通用吗?

楼主(2010-10-21):
855的北桥能和852的北桥通用吗?  在线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855GM和852GM 的北桥哦。。。 楼主确定吗?

网友:
晕,不行的,我试过

网友:
没试过,望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

网友:
855的可以换852的 852的换855的不行的,试过的

网友:
当不可以了吧啊大哥

网友:
完全可以:我记的以前我再论坛里发过代换的贴子的。

网友:
行不行自己试下就可以了,别人给的是参考意见。

网友:
一般来说,是以型号为准的。完全一样的型号,代换肯定没有问题。

如果型号不一致,那只能做测试了。

网友:
没试过,总的来说有铅的还是比较好做的,
不防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