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6000 A6VM (板号) 待机电流跳动

楼主(2010-10-21):
待机电流  0.3  到 0.01 之间 跳动,待机电压 3.3  5V  也跳动,尤其上 5V 跳的 厉害,  会是什么问题? 电源芯片 手头没有, 其他电容,场管 都换了,负载 也断了, 郁闷。。

网友:
先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这板子便宜,折腾不好,快换板,

网友:
將 MAX 1987 換掉應該就好了,我手邊也一台是這情況!換後正常,但現還處於不開機狀態,待機正常,開機電流跳到1.76就斷電,偵錯卡跑00想非南橋就是北橋吧,再繼續努力中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