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 开机掉电

楼主(2010-10-21):
旭日125 板号LE2MB8E2
状况:待机电流0.009,有时能开机,可以亮屏,但不定时掉电,有时掉到到0.45A左右,有时掉到0.23A左右,掉电后CPU电压没有出来。再开机有时能开机显示,有时开到0.23左右,有时又开到0.5A左右。不放CPU,有CPU电压1.8V左右过3秒左右掉电到待机电流0.01A。换过U也是一样。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SC451电源IC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加焊CPU管理芯片,此机器的通病

网友:
同意LS加焊3205  在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先处理下主板 看下是不是有哪里进了什么的再修主板

网友:
这一机型CPU供电很容易空焊的

网友:
加焊:ADP3205芯片看看吧,这一般都通病你在论坛里收下就都明白了。

网友:
加焊3205芯片

网友:
加焊3205,再不行的看每次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加焊一下CPU电源管理IC吧!不行就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 I/O 容易出问题哦。

网友:
max3205虚焊,加焊一下也许几好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加焊过了,还是一样,都没有3205这个芯片,是SC451喔,怎么那么多人建议加焊3205呢?昨天订了两个回来,换SC451不知会不会好。大家能不能说说SC451的工作原理啊,测试是高管的控制端没输出,有VID输入,5V VCCA也有。PWRGD有3.3V电压。SC451哪个脚是开关脚呀?

网友:
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引角的定义嘛!看一下工作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可能是VRON这个脚,正常时应该是3.3V的,但不正常时只有0.76V左右,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感觉IO的面大

网友:
j就因为一个3205,下面出来那么多。。。
还是楼主细心,自己分析道了维修点
有时回帖的只能做个借鉴,不能作为答案

网友:
3205是旭日150的,各人的回答5花8门

网友(2010-11-26):
我刚修的一个旭日125就是这样,最初是短路,检查发现时CPU供电的高端门管FR3707Z坏了,更换一个,短路修复,但开机出现界面3-5秒死机,在开不显。等一会儿再开重复。芯片用的是SC451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