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跑 D4

楼主(2010-10-21):
今天接老一块MSI MS-7529的主板,跑D4更换内存还是一样,然后一一排除硬件设备。都没问题,内存电压都是正常的3.3V只是微微的有点发烫,更换内存供电块(就是内存旁的
场效应管
)现象依旧。请版主指点一下,小弟在此谢过老。
更换内存

网友:
维修方法就是内存供电 内存数据线打值 刷BIOS 压桥。

网友:
是DDR2吧 看系统时钟到了没有 。。示波器

网友:
先把内存的工作条件测一上遍,把数据上传,帮你一起看看。

网友:
可有V星专用的芯片啊,MS-。。。有的话可以换一下试试,因为这芯片也管内存的,而且容易坏

网友:
刚看到有高手解决啦·跟一楼说的方法一样哦·最后是刷BIOS解决掉的·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问题·刷下BIOS看看·

网友:
这样的情况处理最好是先清理一下内存槽 换内存 在不行的话就只能刷一下bios了 d4是可以认到内存的只是数据不过而已

网友(2011-03-11):
我晕了,我的刷过了能跑,会去又是D4

网友(2011-09-04):
我也有一块,刷bios后能正常跑码,后来故障又重复。更换cpu则正常,但换下的cpu在其他主板也无问题。难倒U座的问题或接触的问题?

网友:
压桥 压座子

网友:
内存电路 北桥 BIOS

网友:
不防内存也跑D4吗??

网友:
此故障我好像碰到过,经检查主板\插卡等都没有问题,换电源即好了。后来拆开换下的电源,发现是5Vsr辅助电源部分滤波电容坏(2200uf/10v),我换了只1000uf/16v的电容焊上去。再拿此修好的电源重新上机试,电脑正常使用。

网友:
学习了说的很精彩

网友(2012-05-27):
我有个主板是七彩虹,KTV用的,进老鼠尿了,开机当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