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通病。

楼主(2010-10-21):
大家好。我接过好多块G31的主板。但也有很多搞到最后没弄明白什么问题。但现象都差不多。小弟想请教大家。大家知不知道G31有什么通病。或都那里经常出问题/

网友:
你是说G31那个品牌德主板啊 ????

网友:
  G31  主板 出什么 问题啊  哪个品牌啊

网友:
各个 品牌主板的问题都不 一样修到多的座子空焊桥空焊的也不少。

网友:
一般集成桥容易虚汗啊

网友:
同样遇到很多块是桥虚焊的。。。

网友:
g31的主板很多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我近期遇到MSI的主板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南桥空焊的多。

网友:
我是专门做电脑带电脑修理,G31的板子很少有问题,一般坏了只能换桥

网友:
桥的问题较多

网友:
单桥的都比较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

网友:
内存供电坏得多,还是3VSB 5VSB短路的多,IO南桥网卡经常坏,我在工厂做RMA返修做了3年

网友:
但是有的主板做过南桥不行。ASUS  G31的。

网友:
还有杂牌的G31

网友(2012-08-14):
G31bios通病是不是啊?

网友(2013-11-29):
海尔的G31MT-M2,d1-d5循环跑马  不知道哪里问题  BIOS 没有问题  供电都正常  桥也做过  就是不行 不知道谁碰到过这个问题不  ,我碰到很多块了 就是没有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