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小问题:关于HP 6530B的。

楼主(2010-10-21):
       接到HP 6530B的本本,故障为:加电后不亮,用维修电源测试发现,电流跳到0。87左右就掉电,在掉电后电流回到0。01。然后接着又上电,电流又到0。87左右后,又掉电。反复如此。加焊北桥GM45无效。焊CPU供电无效。刷BIOS也无效。掉电后测 3。3V  5V就没有了。用表笔点到系统供电的TPS51120的第6脚后,就不上电,并且有嗒嗒的声音。不知道这个声音从什么地方出来的。TPS51120也换了,也是这样的。求高手给给解释。
谢谢!

网友:
顶起来。怎么没有人回答呢,高手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网友:
有短路?系统最小化、、、下掉CPU一类的 、、、打电容电感阻值

网友:
有没有缺少某组电压
各路电压的PG信号是否正常并维持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之类   导致掉电的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也是一样的现象,我的主板掉件还没找到图纸啊,,应该缺少电压

网友:
HP的CMOS没电了是会不断重起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
当电流上到0。87时,各路电压都有。

网友:
CMOS电有了吗?后续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南桥换了吗?先加焊下南桥,再不行,换掉,HP一些新机是由南桥控制很多心片的EN信号的

网友:
南桥换过了。还是这个样子哦

网友:
时钟复位测了没有,正常不?

网友:
“并且有嗒嗒的声音”?应该是35v电感发出的,你用断路测测看是那里发出的,然后把对应供电项的MOS管、电容全换了,应该可以。

网友:
lz还是按时序来吧     在电流上去时上假负载量下          建议不要轻易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