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奇怪的一长两短显卡报警!

楼主(2010-10-21):
      今年年初给客户一台DV2000换板,由于当时是1月份,还没有到315,即使是旧显卡芯片重植的板子也要六七百一块。
     客户用到10月份,发过来,一长两短报警。本子发过来时已经拆修过了。
    一长两短根据经验,肯定是显卡问题。拆下旧芯片重植,因为是老客户,打算只要亮了就不收钱了。可是重植后,还是一长两短报警。看来是显卡芯片坏了。给客户报价,换显卡芯片,改良的,要价400。客户同意了。
     将10版显卡芯片装上,加电开机,还是一长两短。
    用自己库存一片没有重植的DV2000板子,再上一块10版芯片,亮了。等把板子装好后不亮,电流停在0.83,好像内存不过。拔插内存几下后,一开机电流就停在0.76,不走了。取下内存,也不报警了。DV2000的机器不装内存,四短嘀报警,刚才还有。
    用自己的C420CPU测试,板子可以点亮,可以进PE。
   自己折腾了两天的一长两短显卡报警,原来是CPU的问题。

post_deleted

网友:
运气不佳。

网友:
呵呵,有的时候报警声不能信,尤其是DV2000 V3000我遇到过一长两短,CMOS放电后就OK的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看完了楼上几位的发言,我真的无语了,一长两短我首先想到的是显卡……

网友:
好经验啊 不然搞显卡搞到头都大

网友:
晕倒,不会吧,那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故障还怎么判断啊,碰到一个不得捣鼓好几天啊!

网友:
呵呵 我还没有遇上呢学习了

网友:
这次BGA做了四次,都是一样现象,我于是怀疑北桥问题,只是时间来不及,所以没有做。再用另一块主板做时才发现是CPU问题。这次真麻烦。

网友:
没装好吧  认真装一下一定会好的

网友:
报警声只能做为参考

网友:
V2000的CPU坏还没遇到过,不过好多时候北桥问题的也比较多,

网友:
这个值得怀疑

网友:
这种问题少见碰到算你倒霉

网友:
修过显卡报警的,换了改良的显卡也不行,换了好几个,那个是7200的显卡。最后换了主板,但是cpu坏还能报警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跟着楼上的一起学习了,以后不会在盲目的修拉!

网友:
可能是这两种帮障并存呢!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了 一定小心测试一下 在开始维修···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很有可能

网友:
想不到DV2000还有这种问题,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
楼主遇到的问题没遇到过,不过可以做为以后参考,我遇到过AMD CPU的不亮

网友:
晕啊现在的机子什么问题都能出现啊

网友:
CPU坏了也能报警?真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长见认啊!!!

网友:
有时候也不能太相信自己的经验

网友:
经验只能证明过去,修这台机器让我郁闷了好几天。不过,最好终于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维修没常理

网友:
CPU坏不可能吧

网友(2010-11-27):
CPU问题,很少见。

网友:
知道了 不要轻易下结论

网友:
前天刚做了个DV2000的,重新做过显卡,也是一长两短的报警声,后来加焊了北桥好了,当初在测试北桥通显卡的电容打阻值都正常,没有测试北桥到内存的阻值是否,正常,应该是做显卡的时候,北桥给做虚了。。。。

网友:
看来修东西不能一根筋。

网友:
有点怀疑,一般来说一长两短不是显卡报警吗

网友:
一长两短不是显卡吗?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