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错屏,把屏线烧了!

楼主(2010-10-21):
接到一DEll 700M的机 是暗屏! 开始以为只是高压或灯管的问题就直接报了价,留下了机。
可是拆开才知道屏被拆过,没完全装好,灯管也没在里面。最要命的是我重新装好屏,屏不会显示了,看来是屏坏了!原高压接好的灯管也不会亮,那可能是高压坏了,但它这高压是带指示灯的,看来只能定原装的了!后来与客户说屏坏了,叫他换屏,客户也好说话,原来屏是他自己拆的,灯管是他自己取了的!
后来在网上订了dell 700M高压条,
再定了DEll 700M的屏,卖家说是全新的还带高压条,这屏是12.1的。早知道就不定高压了。
屏到后,看着是原装的,但型号不一样,高压条的接口不一样,还好定了高压。
接上屏后和高压后,一开机,晕,胶味出来,拔电,屏线烧了!唉,怎么会烧了屏线呢,也不知道有没有烧了机,接外显,还好机正常!
后来重新定了一屏线,又重定了一个型号一样屏!原来这12.1的屏有两种定义,一种是XJ  1接地 2、3接供电。一种是Xf定义1、2接供电 ,3接地。
发过来的屏线说是原装DEll 700m 可是与本机的屏线不一样,好好研究了下,是XJ定义的。换上前面烧屏线的屏,可以用了,但是还是暗屏。通过图纸找到高压的开关信号,没电,只好接旁边的3.3发供电,终于好的!可浪费了后面定的屏。
原来这700M机用了两种屏,一种是XJ定义的,一种是XF定义的。所以屏线也有两种。卖家都说原装的,都没清楚是哪种!所以把我搞了办天!
这机原暗屏应该是高压没开启信号引起的,可客户自己以为是灯管所以拆了!这原本应该是小问题,但弄出大问题,屏,高压、屏线都换了!

网友:
这个实例告诉我们大家一个道理,在维修时一定要先确认故障点在哪里,否则只会让我们 走更多的弯路

网友:
说明了你们那的人都厉害啊,都会修东西啊,现在搞的这么麻烦,请问最后你收他多少钱啊, 多了人家不干,少了你亏,你可买了两个屏啊。

网友:
换屏的时候 为什么不量一下屏的定义呢?

网友:
应该收了800以上的吧,哈哈。。。

网友:
屏不同时需要仔细对照下才能上电哦,经验啊!很多经验都是花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