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_ U+ 我心如水PE _超级好用

楼主(2010-10-21):
我心如水系列PE 支持GRLD, SYSLINXE.  可以用UD, U+. 量产均可用.

本人亲自下载试验, 好用.

下载地  如下:
v16.16 XP3_2003 共享外置版下载.rar (225 Bytes, 下载次数: 103)

网友:
   这么多 版本啊

网友: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没看懂。

网友:
没有内容,不知有什么。

网友:
下载下来后,解压里面是115网盘的下载地子,和解压密码

网友:
量产工具应该没万能的吧。要根据U盘芯片组型号来下载的吧。。

网友:
每一个U盘都有它对应的量产工具,单个的量产不是万能的,还有的U盘假的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
这个工具最多也就是可以生成U盘带PE启动盘的软件,和量产不同,可以把PE映像量产为USB-CDROM而已。

网友:
通用的 吗。。。。。。。

网友:
这些应该是做PE启动盘的吧,还没听说过U盘量产有万能的,楼主详细说下可以吗?

网友:
可能是U盘做系统

网友:
量产工具 好像不能万用  只有看芯片型号  我深有感受  我的是 宇瞻AH321   量产成CD光盘   装系统超好用

网友:
U启 我最喜欢晨风的了,工具多多。 要量产一定要正品金士顿,也不是所有的金士顿都能量产,看钢口号,给大家一个表做参考
金士顿U盘钢印号码与主控2010年05月12日 星期三 00:07兼容性比较好的主控
SK6211BA(可三驱三启):04286、04234、04256、 M4286、04226、C4226
SK6211BB(可三驱三启):04335 、04334
SK6213AA(可三驱三启):04300-308、C4275-306
SK6281(AB可CD-ROM后置、AA不可CD-ROM):04234(部分)、04235-351、04226-312
SK6201(不能量产CD-ROM):04169、C4169

Phison(可CD-ROM):05360、05365、05375、05381(部分)、05384、05430、05440、05470、04235、04236、04265 、04266、04292、04227、04366、04282、04336、04378

兼容性比较差的主控
TC58NC6688 (B0)/3S6690 (B1)暂不能量产CD-ROM;SSS6675可用6677_V2103工具量产,其他可用对应版本量产
SSS6677:04249、C4249
SSS6675:C4225
TC58NC6686G1F:05831、05381-005、05381-029、05430-016
SSS6690、6691:04275、C4275、04349、C4300、04300部分、05430-062、05430-072、05381-095 、05381-064、05381-102、05430-074

近期24位序列号的金士顿U盘依据其中第13位判断主控的基本规律:
A——擎泰;          B或E——群联;           C或F——鑫创

网友:
好用吗,我顶了

网友:
不知量产点做??

网友:
怎么下载下来不能打开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要量产的话最好用smi主控的优盘,兼容性好

网友:
第一,我没有说它是万能的,上面只是我心如水的PE, 支持多种引导方式.
量产也可以. 用下面的软件检测下你的U盘的主控 (或者拆开U盘, 找到主控芯片的型号).再百度该主控的
量产工具. 把上面115网盘中的我心如水PE 制作成USB CD ROM 启动

第二:  因为115网盘有时间限制, 如果保存文件到期了,就下不了, 不要说我骗人.

再上传个U盘/MP3/ 移动储存设备的主控检测软件. 需要的可以百度或者在这里下载.

更新日期:2010/10/29

网友:
这是量产吗?杂牌u盘可以用吗?好用不?

网友A:
我量产过两次,软件版本很重要的

网友:
别乱来啊搞不好U盘就报废了

网友:
不知兼容性是否已解决!

网友:
量产用不来啊··我还是喜欢晨风的·····

网友:
量产我不会,下过一个但不会用!郁闷

网友:
量产 很风险 啊 我损失了3个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