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座子有问题吗?

楼主(2010-10-21):
前两天修了两片板一片462的一片478的装上CPU不跑码散热风扇放上面也不跑码无意间把他的风扇固定在上面奇迹发生了跑码了一切正常两片都是这样的情况现在有个问题不明白就是为什么风扇放到上面不跑码而固定到上面就能跑码

网友:
478的应该是座子虚焊造成的 462的估计是座子和北桥离得很近 其实北桥虚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462的主板座子空焊的没见过,478的可能是座子空焊。可以用灯座看一下

网友:
但是把风扇固定好以后就可能正常使用了呀这都一星期了还没有返修

网友:
运气可以哦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啊

网友:
像你这么说的478的是CPU座松,462的北桥开焊

网友:
估计是散热问题,接触不好!

网友:
有可能是CPU针跟CPU座接触不好吧

网友:
一般座子老化了。

网友:
478是座子的问题   大家都用锡炉来焊吗
我学的晚 没见过那东西  只见过BGA

网友:
          有可能是座子问题, 也有可能是板子轻微变形。

网友:
我们老板自己制作的 土炮 用 路由器铁箱开改做  一下烤4块显卡没问题  可以同时烤两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