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5v跳变,请协助判断谢谢

楼主(2010-10-21):
一台联想的显示器故障不加电,测试电压输出发现+5v跳变,在2V--5v直接跳变,+12v也跳变在11v直接变化。我已经断开背光板。ic为203d6。我换过快恢复
二极管
,ic,开关管,均无效,请大家给判断一下,有什么参数需要提供,我立刻提供,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光耦换过了没有啊?

网友:
电源芯片 数控板上的 5V转3.3的 看下

网友:
还是先看下光耦吧,今天也看到别人在修一台也是电压老跳,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
电源板上有个8条腿的芯片,我忘了型号了。换个那个芯片试试。

网友:
查电源IC的启动电压跳不跳,可能多数是光耦的问题.或是电源IC启动脚的电容.以前修CRT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刚刚修了一个联想的WL19BH。也是5V跳变,换203D6修之

网友:
TL431有换过吗?很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电压跳变的维修方向是断开负载 查反馈电路的光藕 查PWM芯片的供电 换开关管。

网友:
換+5v泸波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毛病我遇过,把给203D6供电的那个脚上的一个小电容十几二十几UF五十伏的好像是更换管好。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ic,我已经换过了,我现在查一下启动角,反馈电路,更换光耦测试,有结果我再告诉大家

网友:
更换桥堆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就是pwm供电不足导致。

网友:
应该是反馈电路的问题。

网友:
稳压电路 电容式一个维修点

网友:
怎么跑到桥堆去了 真没有想到 不会300+V电压也在跳变吧 怪事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