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0-21):
MAXDOS的网刻原理是否和PXE完全一样?使用MAXDOS进行网络克隆的前提条件是不是工作站的BIOS里面必须有从PXE引导选项?

网友:
有pxe引导的话就不需要在每个机子硬盘上装maxdos客户端。直接pxe引导启动。如果没有pxe,可以在硬盘上装maxdos客户端版本起引导作用

网友:
非PXE版的MAXDOS好像跟PXE启动技术无关,是不是这样,哪位大虾证实一下。

网友:
他再怎么也要网络通信协议启动, 不是pxe, 就是rtl 等启动。
独立网卡插网卡启动芯片一样能启动,不需要他电脑bios的pxe支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用U盘启动MAXDOS也可以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