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v3000不能上网求助

楼主(2010-10-21):
现象是装了几遍不同版本的系统,装了无数遍的驱动,设备管理里面网卡的图标扔有黄色警示。网卡工作条件正常,防雷击线圈阻值正常,原来故障是不显示,加焊单桥可显。
不显示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毛病,换了个网卡就好了!是不是AMD芯片组的主板啊?

网友:
amd的cpu,英伟达单桥的。

网友:
先查下网卡的供电.正常加焊,不行换个网卡

网友:
没其他办法了。 先换个网卡吧。

网友:
重点查网卡,和amd的u

网友:
单桥也有可能哦,我今天碰到个单桥的加焊后可以显示,但没声音了,后来还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