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2灯高压板,变成1灯的啊?

楼主(2010-10-21):
如何把2灯高压板,变成1灯的啊?
听说在一个高压口,加上一个高压电容就OK乐
但是不知道加多少?

网友:
从旧的高压板上面拆一个蓝色的高压电容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修别人的机子的时候。见过不少。但自已没有实践过。想问一下就加一个电容就行吗。其它电路方面呢。如果是品牌机子的高压板有一灯管坏了。这样把那个接口加个电容行吗!

网友:
价格耐压3k的电容,有些直接连线也可以!

网友:
电容当灯管用,对么?

网友:
把高压电容并到坏的那个灯管的接口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