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53液晶显示器怪现象

楼主(2010-10-21):
刚开机显示正常,当进入WINXP滚动条时黑屏,电源指示灯变黄色,但进入系统登陆界面又显示正常,且使用中一直都正常。而换其他显示器以上现象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你的显示器反应不过来吧,刷个MCU试试。

网友:
电源指示灯变黄色应该是分辨不对的问题,然后又正常这种情况跟驱动板有关
但这显示其它都正常应该没必要维修,有程序是可以刷一刷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正常现象,我是这样理解的:xp滚动条是800x600的分辨率,进入桌面是另外一种分辨率,xp滚动条又刚好是加载显卡驱动,换分辨率的时候显示器当然要黑一下。。

网友:
我觉得是正常的.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显示器是没问题的.

网友:
谁有明基FP553液晶显示器的MCU程序?麻烦传一个哈 问题还是没解决哟

网友:
你这应该是正常的吧,不要找些屎往自己身个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