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无信号输入但接信号线???

楼主(2010-10-21):
今天接受一显示器22   hp
故障:接信号线提示无信号输入【信号线和主机都是好的】

检修过程:拆开主机眼观无明显烧痕,于是先换驱动板为快,换后居然黑屏 侧开关信号电压为0v  又换了一体版,还是黑屏?不解?灯管用测试仪测了一下是好的。

是驱动板为题还是另有为题?

网友:
这种问题检查信号线 三基色 行场 有无短路

网友:
没检测到信号  一般都是行场信号输入接口到图像处理芯片的问题。换驱动板后黑屏是你线没接对或按键没接对吧。

网友:
先确定是PC 无信号输出还是LCD显示器本身有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LCD显示器本身有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我测得按键板有3.3v  应该对着吧?

网友:
你查一下驱动板RGB信号和行场信号是否正常,对地值短路否

网友:
我们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主板芯片很烫,可能要改板了,或者买板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开始hs   vs阻值偏低【25】,经修理一番现在为五百多,因该正常了吧,可是现在是亮一会【1分钟 左右】就灭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高压板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既然亮了一分钟那基本上说明驱动板故障已差不多排除了,楼主你有没有查一下高压部分呢?另外你说亮了一分钟就灭了,屏幕不亮不代表没有显示

网友:
驱动板坏的多,我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