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机的主板被我换了电容,不会亮机了,该怎么办?急

楼主(2010-10-21):
今天接到块主板,原来是可以亮机的,只是有几个电容爆了,后来把电容换了,就不会亮机了,复位灯亮,CPU无电压,我想问下,复位灯亮,时钟芯片不会振,问了各位我这个该如何查?电容旁边的线路都没有问题。

网友:
这块板子的电容以前是被人换过的,换的有点烂,是不是我拨电容的时候把中间的夹层弄坏了,如果真是弄坏了,该如何处理?

网友:
把电容换回去。重新一个一个换,看看问题在那

网友:
1000UF/6.3V的两个
3300UF/6.3V的一个,我都是按这些容量换的

网友:
什么主板啊,华硕的是反方向

网友:
是杂牌主板

网友:
不要把正负极换反了,确认无误的话清一下CMOS试试

网友:
确定焊接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是不是我拨电容的时候把中间的夹层弄坏了,如果真是弄坏了,该如何处理?

找图纸却认一下,如果有夹层弄坏,可以飞线!

网友:
看看是不是把夹层的线路焊到一起去了 把孔打通 查阻值有没有变小 不然就只能飞线了

网友:
如果的电容没问题就查下供电的场管跟电源芯片吧,有时候就这么怪。

网友:
cmos放电试一试

网友:
我把电容脚四周都切断,还是跟原来的阻值一样,它是多层板,双面切断还是没有,而且这块主板又是杂牌的,看来可能没戏了。

网友:
和我上次换的昂达845一样,我的换完电容后光板测试没问题,装进机箱后不跑码了。晕。后来我说主板坏了,叫客户换板了。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一片423的主板,送来时候能进系统,就是用一段时间掉电,十几个电容鼓包,想着换完就好,结果悲剧了,跟你一样,不过我那个复位正常,后来没招,换了片845小芯片加赛扬1.7的给人家,还好内存是400的,要是EDO的麻烦了。反正赔了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么怪,好多电容爆了还可以亮,换上好的之后就不亮了。

网友:
是不是换电容不小心把线弄断了啦。。

网友:
我也说下最近我出的一个问题

修一个全汉的电源,联想机子出的。当时是发现几个电解电容鼓包了,就进行更换,哪知更换完了放到主机上工作就出问题了。现象是这样的:
没有接到主机上,测紫线和绿线均有5V电压,正常的。接到主机上,紫线和绿线电压均被拉低到2.5V左右,主板不能开机,问题是出在电源方面上。

郁闷吧,而且这主机拿来的时候,客户也没说电源有问题。看来是被自己弄出问题来了。当时郁闷了好久,还是拆开来再看看,却发现被更换掉的电解,PCB编号为C23,型号为10V 1000UF的电解电容给焊错了位置。这个位置是空的。换回C23的位置上,电源就正常了。

有时候不小心还是会出点错的,所以更换电解电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电容的极性有没有弄错(华硕板子要注意,电容的极性与PCB上开的要相反)。还有容量和耐压这些问题

网友:
电容如装好了。那就VCORE工作条件。

网友:
重新换一遍可能就好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首先电池放放电试试,然后看看是不是U上不了啊,最后就是在卡子卡卡了,不要急,还是什么板啊,会不会这块板本来就不稳定啊?

网友:
有些主板电容要反着上的。。就是电容负极对应主板的阴影部分。。。你仔细看看吧。 特别是华硕的有几种型号的主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
方向没有装反,也没有刮断线,现在的问题是复位灯亮,没CPU供电电压,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这个问题高深哦

网友:
你没有戏演了了。  没事做的时候拿出来几个废主板 练练烙铁呀

网友:
回复 刘锦汉 的帖子测量一下你换电容的时候有没有把线弄断了

网友:
查吧,电源芯片的可能性最大。只能推测为静电击穿。

网友:
这事是难免的,我已经毁过好几片板子了,可能是功夫不深吧,别气馁,有时间再换一便,我碰到过换过3次,最后亮了

网友:
还是供电的问题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正常工作 我就遇到换了电容把电源管理芯片弄坏的  既没短路
又没焊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