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10-21):
HP 520 的
笔记本
系统可以装进去。就是重起恢复不出来 GHOST 慢装 WIN7 都试过。。硬盘换过。。内存换过。光驱换过。 BIOS 里也改过, 就是不行。 慢装,重起就一光标在上面闪。GHOST 重起,就灯管亮着。什么也没有 好像是死机了。散热也重新做过。。。知道的高手支支招呢。
win7

网友:
cpu换个吗 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好像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换过吗?
如果内存.CPU都换过的话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是第一个换的..CPU 还没换过..等下来试试..

网友:
GHOST完之后改下BIOS里的硬盘 模式 SATS 、IDE 在释放系统试试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南桥问题... 换了就好了... 呵呵..

网友:
你的硬盘分区正确么

网友:
看下是不是硬盘引导,或者借口这些有问题,最好拿自己硬盘重新分区试下。如果还不行,那我就只能怀疑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