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工作,不跑码,BIOS工作条件正常

楼主(2010-10-21):
  明基A51E-109的本子, 插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0,检查待机,   从适配器过来一路19V到Q33的一脚,后面那路到Q3的S极(这个Q3的底盘看的出来在之前被烧掉了,在上一次被人修是用焊锡连上的,电路也有被改动过)DS极之间是击穿的,但我发现没有影响到待机的输出。VIN是有的。 主板上没有发现短路,侧到有3,3V和5V,但可调电源显示0.00。 我试着按开机键  发现能触发,电流0.00-0.63-1.30                          但机器不亮
    补充一下  CPU是工作的  风扇会转,显卡和桥CPU都有是有温度的~!但诊断卡不跑码。测试BIOS工作条件也是正常的

  我传上这个机的图纸

网友:
有的机器待机电流小,显示不出来。

网友:
1.3应该点亮机器了吧。看仔细点。

网友:
这么快就沉下去了

网友:
我没有看明白你所说的!!如果机子可以亮。正常的话就可以。那个Q3只是起隔离作用的

网友:
没有亮机

网友:
要看电流跳变啊。如果直接上1.3A,CPU发热的话,就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加焊或换北桥肯定能搞定。

网友:
我建议你修好保护隔离电路,估计是ec没检测到acin,修过类似的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集成显卡我建议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电流很快上到1.30,CPU是有工作的 显卡和桥都有正常温度!诊断卡不跑码,我测了BIOS工作条件供电有,待机时CE,OE,WE为3.3V     按开机键都有跳变。我又找不到哪里开始下手了

网友:
不跑码不好查,都是一些信号,怎么查啊。

网友:
后级有可能有短路的

网友:
接外显看看,可能是显卡或北桥的问题

网友:
此机有通病,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打LVDS 总线阻值

网友:
电流能到1。3,应该不得考虑显卡了,如果是独显的话,如果是集显,可能性更大的是CPU没有复位吧

网友:
我认为CPU没工作,查下CPU工作条件

网友:
果然是北桥虚焊。。。。。。。。

网友:
又是虚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刚修好一台明基A51,是SIS芯片的,赛扬的U.换个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