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回路请师傅帮忙

楼主(2010-10-21):
一联想得机子 接可调电源电流0.05  查没过保护隔离 顺着线路往下跑 发现是经典得点火回路设计 查到B+处电压有问题 具体情况如图  已测量主板上电感 无明显短路!下面图中把sb和nb写反了

网友:
楼主 告诉我是联想的机器型号 我找个图纸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
楼主烧鸡电流限的多少啊?

网友:
楼主,没有短路你烧什么呢

网友:
楼上的朋友要是有电路图  也给我一会我想分析分析点火回路

网友:
貌似没有短路,干嘛要烧呢?NB不在板子上,加电后可能会致使SB烫手

网友:
搞不懂你在怎么修,  都不测一下B+的压降就烧。

网友:
其实也不叫烧鸡吧!只是绕过保护隔离通电而已  至于短路肯定是有的 要不怎么本来B+该8v左右 现在却只有1.5v 而且电流爆大

网友:
点火回路的贴子看了不少,但是我还没有遇到过,,关住中。

网友:
对于我们来说,说起来容易,有时修起来来难

网友:
查各路供电的上管有无击穿现象,G极是否有开路现象
特别是VCCP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193132-from-home.html

网友:
无短路为什么要烧机呢 楼主?

网友:
孤帆远影老大说对了 我上午已经查出5个MOS管击穿 现在ok

网友:
表达一点也不清楚,这样的机子进水后这个电路容易坏,一般是电阻变质,一步步的分析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