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S开机不跑码连续按重启键能点亮

楼主(2010-10-21):
一块华擎G31M-S开机不跑码,连续按重启键能点亮,点亮后不能重启,关机后再开机又不跑码,连续按重启键能点亮,有时能进系统会死机,CPU,内存,南桥和北桥供电电压都正常。这块主板有外频跳线能上533外频的U,用一个CD 347 和E 430试过都一样,内存667和800的都换了试过。

网友:
看一下U座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上真双核U看一下

网友:
U座反面是针的不会虚焊,刷过BIOS,

网友:
这板应该还有保修的吧,返修保修的吧,客户急的话叫他换板先,哈哈。

网友:
你的开机电路中有没有连接到门电路芯片???我在视频中听饼哥说过门出了问题,会导致开机点不亮,,要按重启键才行?!!!

网友:
   是不是BIOS 有问题啊

网友:
IO,南桥问题多些吖。。

网友:
最好能提供些资料,不要让我们在这里帮你猜故障?人人说一种肯定会对了!主板就那么点!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南桥虚焊,没有BGA,有什么办法可以加焊,用风枪加坏几块板了,现在都不敢试了。

网友:
PLTRST# 没有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