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945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10-10-21):
一FOXCONN 945主板,在供电/时钟均正常的情况,仅CPU无复位;1。CPU复位点对地值100左右,2。CPU复位点上拉电阻正常,用VTT1.2V上拉;
每一次换北桥后,仅CPU无复位;将北桥扒下重做,发现开机瞬间CPU复位从低到高到低跳变;
求各位高手指点:是否需要重做北桥还是要换北桥;或者说有其他原因造成复位点的跳变

网友:
如果南桥的复位正常就DMI总线没问题就换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