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很烦

楼主(2010-10-21):
每次打开www.chinafix.com.cn后,点“登陆”后,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漫长的等待,只能点“刷新”,再点“登陆”,一般都要来回很多次,烦死了!后来我先进论坛,再进某个版块发帖或回复,系统就会提示我登陆或注册,我点登陆,就会弹出登陆窗口,成功率似乎高一点,但也要碰运气,烦死了!
www.chinafix.com.cn能不能把登陆做得可靠一点?或者把登陆窗口做在首页上,那样很方便、可靠

网友:
添加到收藏夹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啊

网友:
  我没碰到过  O Y

网友:
我也是一样.每次登陆了以后还是不能自动刷新登录页面.太烦人了.还要自己手动刷新页面才能显示已经登陆.建议余管改善一下登陆环境.还有首页老是搞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文章.什么产品质量好不好.还老提到奸商这些字眼.好像维修的人都是奸商似的.已经违背网站维修长远发展方向.建议进行论坛全民公投改版!

网友:
你说的情况可能和网络质量有关,正常情况下,不应当超过3秒。

首页的文章是分两个方面:1、维修从业人员 2、维修客户。这两个方面肯定是有矛盾的,维修人员想多收点维修费,维修客户想少给点维修费。不同的两个方面都要有一定篇幅的文章,这样看问题可能更全面。

你说的那篇文章是我们转发 太平洋网站 某编辑的文章,目的是希望大家充分发表自己意见,对其不正确的用词和观念进行“讨伐”。
当然,出现不良用词,应该避免,以后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