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两片使用中卡死的显卡

楼主(2010-10-21):
今年遇到两片这样的显卡,第一片是七彩虹的6600,今天这个是啥看不出来,没啥标志,只有个8500GT 256字样,能正常开机,进系统随便点个鼠标啥的,说不上一分钟,说不上几分钟,反正就死机,只能强制关机。有以前七彩虹显卡的经验,换显卡果然就好,而这个显卡在其他地方用也会卡机。我是菜菜的菜鸟,不知道这是啥问题,不知道能不能修。刷BIOS能不能好?就算能好,一个没有厂商跟牌子的显卡上哪里找BIOS去,各位大人遇到过没有,咋解决的,帮帮忙呗。

网友:
看显卡温度正常否,一般高温很容易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这个真没有,第一考虑的就是这问题,温度一点都不高,手摸无感觉,散热是拿到手以后第一件解决的事情

网友:
这个真不好找,下个万能的试试吧

网友:
显 卡可能有短路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试来试去折腾几遍,不亮了,换了片显卡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