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楼主(2010-10-21):
IBM T400待机电压0.05  也不知道高不高  开关针脚上有 3.3V  待机时3M 5M 1.8M 1.5M 都有 现在情况是 开机后待机电压变为0.00V  无待机  查1631的22PIN 16V 23PIN 无高电平  不出待机电压  1631 PIN23 是TB62501的52PIN供给 查TB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52 就是不出高电平 TB我也换过 我想问问还有什么条件能影响TB52脚不出高电平呢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T400有1631

网友:
楼主是打错了吧,应该是T40吧
那种情况是保护了

网友:
可能侦测到主板的温度不正常,或短路

网友:
zl  t400  3  5V输出是TPS51221

网友:
T400那里有1631这个芯片

网友:
LZ打错了是T40把

你看看是不是TB52的外围电路拉低了电压,1631换了没?

网友:
既然待机时,3S,3M,5M都出来了,开机后没了,说明产生3S,3M,5M的电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后续电路.有短路引起保护或某个信号未正常传送到.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