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显示几秒后死机

楼主(2010-10-21):
故障:IBM X31显示几秒后死机。接到这台机的时候已经被修过,北桥及cpu辅助供电被改到内存供电上面去了,1845和两双mos管被拆(现已还原正常),南北桥显卡都被加焊过;BIOS也被动过;cpu主供电ic也被动过;网卡ic外围供电及部分电阻也被拆了;还有就是直接进南桥的一个8脚ic(外观像mos管),现正找该ic(不知跟故障有无联系)。搞得好晕,不知有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
换H8试试!

网友:
这种板子不要修了,即使修好了也会很不稳定,过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把VTT修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VTT出来了,之前vtt整波电容也被拆了的补上了,也再换过,手上没示波器就不知波形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