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找不到鼠标

楼主(2010-10-21):
T60找不到鼠标不能用??如何修???

网友:
是鼠标问题还是鼠标接口的问题,查查吧。

网友:
重点鼠标相关电路和SB

网友:
哦是吗不行啊就是键盘上的那个鼠标不能用

网友:
是小红帽吧  只有换键盘了 ,现在修键盘的很少

网友:
触摸板能用吗,先换键盘试试,不正常就查线路

网友:
用可能系统问题

网友:
应该是系统驱动没装好!

网友:
带指点杆的键盘好贵,坏了只能换,能用USB鼠标的话就不必要去换键盘.USB鼠标都用不了的话,SB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