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3.3对地修复记录

楼主(2010-10-21):
这几天尽是一些不稳定的板子,时而可以正常使用。。时而又死机。。时而又没有复位了。。时而又掉电。。。搞的我焦头乱额的...修得我都不想修了。。。几块破板我昨天搞了一下午,今天搞了一上午还没好,看着老板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同事说:那两块垃圾板子你别修了。。。修好了都不值得...我想也是,一片才收三十块,费了我老大的功夫...昨天来了两块am2的板子还没修呢...现在拿出来修把。。

第一块,盘正的板子。做工还是不错的,线条很流畅。。。我测了一下几大供电处没有短路的,就上假负载准备触发了。短接了一下触发排阵没什么反应,又短接了一下还是一样。。我换了同事的那块有待命电压的测试卡上去看,发现灯没有平时的亮。用万用表测了一下pci的a14脚只有1.7v..擦,难怪不触发呢。我用眼睛扫了一下,在南桥下面看到了一个稳压管,应该就是这发出来的..一侧输入5v,输出就1.7了。把电源拔下来测了一下待命的对地阻值,晕,短路了。。。佛祖保佑,桥不要挂了哦。。。我想了一下除了南桥和滤波电容网卡可能用到待命3.3,我往网卡那一看:有个贴片电感,估计是供电的。。。对地打了一下,果然导通了。。先把它拆了看看吧...拆完以后,我赶紧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焊盘...哈哈,我运气真好...只有网卡的那端会接地了...另外一端正常了。。。接上电源,测了一下待命电压也正常了。上假负载触发正常,测了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上u吧,正常跑过...装硬盘装系统跑3d一切正常...由于手头上没有那个网卡(没有引脚的贴片的那种8011b什么的),我把电感给装回去,把网卡给拆下来了。。。让客户自己去搞定去。。。

第二块:昂达的,芯片组和第一块一样(单桥)。。拿来的时候pci槽子很脏。。bios芯片上厚厚的一层灰尘...刷子刷都刷不掉的,看起来很想是烧黑的。。。我用了点洗板水把bios上的刷了一下,其它的我也不想帮它搞...还是一样,侧阻值、触发、侧电压、上u上硬盘跑码都正常。。可是进系统后加载显卡驱动的时候死机了。。重启后进系统一半又死机了。。。把板子拆下来看了看没有发现哪有不妥,就是桥的散热器下面有些灰尘...干脆把散热片取下来用刷子刷了刷没有了,这时候看见散热片上那些导热膏已经干了...我用小刀费了老大劲才挂下来...给他涂了点我们cpu用的那种给上回去了。。。然后装u、内存、硬盘、鼠标键盘等进系统。。。咦,没死机...然后跑3d2003三遍,看高清折腾了一个下午...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看来是修复了。
如果每片都是这么好修的话我就高兴了...不要老是搞那些一会好一会又不好的那些...那些不好玩

网友:
l楼主太有才了 ...PCI的A14是什么啊 3. 3V吗?

网友:
无法触发我不会去测电压,测A14然后待机摸IC了,晕原来是雷打的板子啊,这么费劲

网友:
如果都是这样的故障,那搞维修就有路了

网友:
一楼说的  有道理

网友:
回复 panlonghui 的帖子兄弟……不懂要多问……你自己找块板测测……

网友:
不要老想这修简单的问题 这么技术咋个进步

网友:
我昏   楼主想表达个啥意思哦

网友:
楼上的你没看见一楼的问我pci的a14为什么有3.3v吗?还有四楼的那个。。sb3.3知道不?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