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0-10-21):
我今天接了一个进水的T43,待机电流0.01A,3V 5V 1.5V都正常,开机键那有3.3V,按开机键后没反应,不知道该向那里查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加焊开机芯片

网友:
查TB芯片和IBM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加焊开机芯片不行,客户同意换板了,再问一下,待机是有1.8V吗

网友:
你怎么就不看看被腐蚀的地方有无短路呢? 这种情况应该叫做 “有待机 不触发”  吧。还有待机电流明显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