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需要准备哪些电子元件?

楼主(2010-10-21):
我刚开始学习电源维修,请高手指教需要准备多少、哪些元件?也就是说哪些元件容易出故障?每种元件的市场价是多少?

网友:
一大堆废电源板,先拆旧的练手,废板上没的再去买,

网友:
电容  电阻 保险丝

网友:
各种开关管是不能少的   如13007

网友:
1,买一堆旧电源、废电源拆来用。
2,如果不用1,那就300微法的大电容准备几个。2200微法的一些。13007,13009一些。整流桥几个。5A左右的保险管一些。RL205左右的整流二极管一些。494几个。817一些。
3,如果是修品牌电源,那就临时找件吧。哈哈。我一般在淘宝买IC都是十个十个买,总用得上。

网友(点评):
废电源盒我这里5-10元一个。

网友:
工具也要有好几个啊,呵呵

网友:
今天我刚卖了30多个坏电源呀,后悔呀!!!

网友:
品牌电源,开关管都是大功率器件MOS管,临时找有点难度,不过淘宝上有二手的卖!

网友:
桥 保险 MOS 肖特基 输入 输出电容 还有一些常用芯片 电阻

网友:
拆几个废电源,再买点电容,功率管,一般够了

网友:
淘宝网撒都有。

网友:
修好电源都是自己用的。单位里一年坏好多。都自己修修后再让单位用。现在都没得修的了